lenovo 19显示器

楼主(2010-09-01):
有一Lenovo lxm-wl19bh显示器原来是测得高压板有问题,就改了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正常显示了,取走。快要一个月又回来了,问题是指示灯都不亮,拆开看电源板没有问题,测电压正常,换衣高压板指示灯正常了,但是有暗屏了,换灯管后,测试上电屏就亮,按开关正常,刚开始插上高压板吱吱响一会就么有事了,上电白屏,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还有相声啊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吗???
解决办法啊
谢谢啊

网友:
高压板和灯管一起换新的

网友:
还是不行啊  ,现在是以上电屏究自动亮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高压板,你这台是不是四灯的高压板啊,有些做工差功率不够。

网友:
换了好多了啊  ,现在的现象是以上电究亮了屏,白屏那种啊

网友:
看看驱动板有没有5v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既然白屏了还查高压电路干嘛啊,看看驱动电路 主电压都对不?

网友:
屏线和屏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