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电源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0-09-01):
遇到好多电源都可以进系统 但是屏幕有点不正 有点流水文 点点的   说不出来那种感觉 就是不是太清楚 有点花    有的不仔细看看不出来 有的严重 一看就看出来了  我把大电容 和 3.3V 5V 12V 输出电容全班换了还不行     一般是哪里问题啊  仍了怪可惜的

网友:
重点换掉2只大电容

网友:
你是指液晶的电源还是主机的电源?

网友:
水纹?液晶?还是主机电源?

网友:
这应该是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X机箱电源啊 显示器 显卡 驱动都好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ATX机箱电源啊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也有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电源纹波大,或者功率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电源,所以没法提供建议

网友:
电源还能出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ATX 电源不会影响到显示器呀。

网友:
我见过液晶电源有问题会导致显示器画面有点不正 有点流水文 点点的

网友:
那二个大电容换了没?

网友:
这个问题多的很 估计你们没注意  显示不太清楚的 但是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的  电源老化了 2个大电容换过也是一样  换新电源 或 其他一点没问题的就很清楚

网友:
这不是ATX电源的问题吧,也有可能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这应当是干扰吧,,或者是开关变压器发出来,!!看看高频电容,或电阻之类的,应当在初级部分发出来的!!

网友:
你搞个示波器测试一下,就知道了,是不是杂波太大。是电源的问题我见过,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机箱电源的问题啊!主板电源的电容,显卡的电容也照样会引起这种现象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概是电磁干扰。

网友:
两个问题,一你的电源没有可靠的接地,二电源市电与地(冷地)相连的两个电容其中一个坏了。你只要把那两个小电容换了或拆了都可以(两都取其中一个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检查ATX前端公模,差模滤波器。

网友:
说是 主板 显卡 显示器 有问题的人 看好我发的帖子啊   都说了 全部都是好的    因为上新电源上去  很清楚的  麻烦下面不要在发 显示器 显卡 主板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全部电容换了

网友(2010-10-02):
干扰吧,接地不良,滤波电容容量小了

网友:
你确定显示器没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用户没有底线,摘除电源交流对待回路的瓷片电容即可

网友:
现在高仿的电源太多,换个确定是好的大功率电源试一下。就知道是哪个问题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个是电磁干扰造成的

网友:
先搞那两个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那两个大电容的问题,应该换容量够大的。试一下。

网友:
同意邓州张涛的意见。另外也可能你的显示器抗干扰能力不好,不知你用的是不是液晶显示器,也可能和你的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有关。用这个有问题的电源,换一个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这个和显示器刷新频率有关吧?

网友:
想学换电容吧???

这个问题只有很少部份是由显卡引起的。问题出在信号线上,换根品牌机信号线去试试你就明白了也别用旧的去试,旧的也可能里面有断线。

网友:
显示器消磁下就可以了,如果是纯平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