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迷惑在开机电路(有图,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9-01):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的Y430,症状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有时候还是自动开

修复过程比较简单,点开关引脚有5v电压,按开关后不能跳回5v

把开机面板短接插槽也是一样,于是断开复合二极管D5直接短接3端,开机了.....

测二极管无异常,于是开始犯懒,直接把复合二极管去掉换成一个单向二极管接通开关和ec....修复到此结束。。。

回过头来又看看电路图,这下着实的被这开机电路弄蒙了.....

图纸参考如下

    SW1经过复合二极管,可以控制两个信号,上面就是开机的on/off直接给io,这个信号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腻了

而且小弟偷懒的维修也是靠断开下面的电路后完成的

    而下面的电路我就莫名奇妙了,涉及到的两个信号是51_ON和ec_on

一。首先是51_on这个信号,低电平有效,不从任何芯片发出,也不进入任何芯片,由第二幅图可以看得出,这个信号和电池电压或者vin电压息息相关,假设这个电压出来的是vin电压通过那个并联的二极管过来的(实测d5的2端是18.5)而这个电压可以使得Q19导通,然后把EC_ON信号拉低从而使Q24不导通,从而使D5的2端是18.5????这信号到底是干吗的??费了半天劲这是要做什么啊。。。。

二。另外就是ec_on信号,实在是弄不明白

希望高手们能给我讲解下,在此谢谢了
附上整机图纸,前面也是点火电路

网友:
发个整机图纸,才好帮你分析下

网友:
等下,现在发

网友:
楼主,51 ON是BATT+经过PD1发出来的,至于你说的会拉地EC ON实在接入电池,并且没按下SW1的情况下。只要按下SW1就回拉低51 ON,那么Q19就会截止,Q24就受EC ON 的控制,只要EC ON为高,那么Q19就不会导通了

网友:
ls那么这个信号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另外我认为vin会代替电池发出这个信号,就像RTC电路一样

网友:
我的理解是 51 ON 这个信号 是 当不接适配器的时候 电池 经PD1转换出来的51 ON 给开关引脚提供 上拉电压的  不知道这样分析 对不对

网友:
不管怎么样,只要按下SW1,那么51  ON 就要受到EC ON 的控制

网友:
楼上的兄弟,开关的上啦是待机给的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