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长城电源无输出

楼主(2010-09-01):
绿线为4。9V,紫线为5。1V,L494第4脚为3。6V,第8脚为2。6V第11脚为2。5V,12脚为20。5V,13脚为4。9V,短接绿黑后,风扇不转,无电压输出。L494第4脚为0。09V,第8脚为1。5V第11脚为1。4V,    12脚为20。5V,13脚为4。9V。

开关管13007换过了,依然不行,对了刚开始修时在直流输出附近有4个电容鼓了也都换了同规格的了,请问一下高手是494或336的问题么,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13007不是主开关管吧

网友:
这应该是推动三极管坏了,就是延着IC的8.11脚上去的两个三极管945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我又测了下两个推动管三脚的电压分别为  不短接绿黑时和494相连一脚为2。25V (494的8脚和11脚也为2。25V,不知是我昨天测错了还是变了电压了)中间和另一脚都为1.5V   ,,短接绿黑后494相 连一脚为1。5V,中间脚为2。98V,另一脚为1.43V    不知这些电压值有价值么
另外我测得两个推动管中间的那脚是相通的,就是阻值只有0。03欧,不知这正常么!!!

网友:
推动管该没问题的吧,可推动管后面就到变压器了,不是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第8脚 第11脚  如开机关机有高低电平变化 问题就出在推动和主开关电路   反之换494

网友:
我修的几个电源,在待机时,都只有12V以下啊,楼主这个电源的,付电源有20V的电源输出?
学习了。。。。。。
正常工作时,494的二个推动都是在2.1V左右,13脚应当都是5V不变,,
494第4脚是0V的话,就证明没有保护,,,推动管后面到开关管的电路,,,
长城电源那个推动管,也就是8脚和11脚,有个电阻到5V上的,电阻是2.2K,有些是1.8K,,你查查是不是变值了,那个电阻会引起这两个脚的电压变低,两个推动管上的电阻是一样大的,可以比较!!有些是用五环电阻,不太好认!!

网友:
更正一下主题,偶又仔细测量了一下,短接绿黑不是一点电压也没,红,黄,橙大约有0。02到0。03V的输出吧!~~~这能说明什么问题么,这算有输出还是没有????

网友:
那么点电压是表的读数,不是正常电压,说不定你只拿一黑表笔点上去,电压还高些!!
短接绿黑后,494的第4脚如果为0V,,证明没有保护,那么就再测494的,8和11脚,正常电压应当是2.1V左右,太低就查为什么会低!如果正常的话,就看推动管正常不,两个管拆下来对比一下,,
再不行就查初级的13007,一般来说,烧13007的话,会周围一个0.X欧的电阻同时烧坏!
13007被烧爆或开路,也会引起主电源没输出!!!

网友:
总算行了,原来真个是1815坏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烧坏的样子,,在旧电源上拆了两个945换上风扇终于转了!!!!

网友:
是不是8脚和11脚输出的一个推动管坏了一个?

网友:
1815经常坏的,长城电源里面常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推动管,型号是1815。。两个我全换下来了,也不知哪个坏了!!!

网友:
你还真行知道945跟1815能互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要感谢本坛了,偶搜了一下以前有问过的说能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