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

楼主(2010-09-01):
接手一台联想17寸老液晶,故障现象为全板不通电,用的电源IC是SG6841DZ,芯片第三脚VIN脚有300V电压 ,第八脚GATE脚有30V左右的电压,与8脚相连的开关管FQPF8N60C确认被击穿损坏,现已更换成SSS10N60A,但故障依旧,电源板次极跟本没电压输出,
  小弟特在这里发贴求助,这IC的工作条件主要是哪几个脚???下一步要查哪哦!我没思路了!高大侠们指教哈

网友:
个人观点 首先看电源管理的启动电压是否有.  若没有启动电压或者启动电压太低.则要检查启动电阻和启动脚外围的元件时候正常.有有启动电压 就测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在开机的瞬间是否有高低高的电平跳变如果没有芯片坏.一般外围震荡电路或保护电路有故障可以先换芯片代替在检查外围  有跳变一般为开关管不良或者损坏 可以代换一下

网友:
仔细查了下,启动电压有,电源IC工作条件都正常,换过IC试过,还是一样,仔细看了下附近的元件发现从大电容出来的两路中,一路是给IC输送VIN电压,另一路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变压线圈然后再给开关官D极供电,该电阻标示FU66Y 0.51欧 1WJ  通电时,开关官D极电压只有50V左右,该电阻取下后量测阻值无穷大,而且上面明显掉落一块,!!找了半天,手里头没有类似的电阻更换,问下老大们,能不能直接用导线代替啊?还有,这电阻是啥类型的?个头比碳模的要细很多,像一保险似的,上面也没有色环标示!

网友:
发一个类似的电路图作为参考

网友:
晕,楼上的还真会赚分!这都被版主置顶了的十大液晶电路被你这么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