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150主板,开机后一会自动关机(也能点亮)

楼主(2010-09-01):
Dell 4150主板,开机后一会自动关机,发现U26 52363.3BM发烫。测输出电压才1.多伏。换此块,故障依旧。应该是负载短路造成的,我还不会跑电路,请有图的帮忙发一下,或指点我方法,易损件等,谢谢!!!

网友:
机器能正常加电显示,应该没有知足的吧,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看看散热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不正常的话,也会出现自动关机的现象,尤其是显卡供电的上管

网友:
先从散热下手,再加焊一下CPU和系统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