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BM i845g 怎么样开AGP

楼主(2010-09-01):
我找了很久BIOS 都没有找到
下面是我电脑的信息
麻烦各位高手 给我说下比较详细的解决过程

谢谢了

网友:
是开板载的AG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里的AGP
我板上有AGP的插槽
我看了论坛里的帖子说要 INTEL 原厂BIOS

网友:
请到BIOS里设置,这主板我有一块在用,不懂的我可以发图片给你

网友:
我的 BIOS 没有 AGP的选项
但是我的主板上有AGP的插槽

网友:
我看了论坛里的帖子说要 INTEL 原厂BIOS

网友:
集成或独立是自动转换的吧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是AGP显卡,那不需要开,只要插上AGP显卡,就会直接认的呀,不需要BIOS开的。
不过这看着还有AGP的主板,也是老古董啦。

网友:
真的不错的啊,给楼主你顶起来的啊,这么难得的帖子现在已经是很难见到的啊……

http://d16.chuntian04.info/
http://d17.chuntian04.info/
http://d18.chuntian04.info/
http://d19.chuntian04.info/
http://d20.chuntian04.info/
http://d21.chuntian04.info/
http://d22.chuntian04.info/
http://d23.chuntian04.info/
http://d24.chuntian04.info/
http://d25.chuntian04.info/
http://d26.chuntian04.info/
http://d27.chuntian04.info/
http://d28.chuntian04.info/
http://d29.chuntian04.info/
http://d30.chuntian04.info/

网友:
你要怎么开,845G是集成显卡的,你显示器线接主板的集显头就是用板载显卡,你在AGP槽插一块显卡,用它接显示器,就是用独立AGP显卡,开机后主板自动识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 IBM给禁用了AGP 开不了

论坛里有个帖子  不过我弄不明白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67882

[维修经验] IBM 845GV主板REV1.1不能使用AGP显卡维修(通病)1#
发表于 2010-1-18 10:57 | 只看该作者 | 倒序看帖 | 打印 主板PCI和内存间印刷有REV 1.1,应该是品牌机上的,南桥是82801DB,IO是SMSC LPC47M133-NC;
故障现象:原集显显示有问题,插上AGP显卡后,没有用*
维修过程:第一步:先忽悠客户花90块钱换了板,80块钱加了显卡,95块钱加了根二手DDR400 512M的,原板是128MB内存,然后0价格拿到128M内存和主板
第二步:不忙的时候拿过来,修下集显,没修成功。就想能插上AGP显卡也好卖钱啊。于是进BIOS设置,发现没有AGP选项,怀疑BIOS里没开这个。又测了AGP槽子的工作电压什么的,都很正常。先刷一下BIOS先。
第三步:用我的580U先保存一下原先的BIOS,如下:;先用INTEL原装板上的BIOS刷了,显示FF,看来不对。换了论坛里的REV1.2版本的BIOS,刷写成功。1.2BIOS如下:
第四步:上显卡开机测试,无反应,VGA接集显,按F1进入BIOS,显示选项里有AGP选项,选中它。保存后自动重启,VGA接AGP顺利点亮显示器,至此,此板修复,又可以卖70-90块

网友(2012-01-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顶起来楼主的

网友:

我我这里有BIOS了

IBM REV1[1].2(LPC47M133-NC).rar

845的

网友:
自动化的~~~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是很普遍的问题。顶起来楼主的。

网友:
求一个刷这款板子BIOS的软件

网友:
同有此问~~~貌似应该用WINPHLASH~~

网友(2012-08-14):
我的IBM 845 REV已经是1.5的了为什么还是不能开AG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