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佳能FC290电源电路图!急! 急!急!

楼主(2010-09-01):
    刚接到的故障是不加电,检测后是220V 的限流电阻开路,更换后还是不通电,桥堆上没有220V供电,先不知该电路的走向,谁有此机器的图纸可否提供!谢谢!!!

网友:
这个高压部分的故障你跑下电路看看,从交流220V跑到桥堆那里,看看扼流圈附近有没有断路的地方。肯定要修出滤波电容上有300伏的电压才可以往下检查,一步一步看看。

网友:
保险 扼流圈 貌似前面部分就这2个东西了。。。还有电源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桥堆上没220V电压,这部分电路没几个元件呀,一个一个查,EMI电感开路,NTC热敏电阻损坏,电容漏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