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常识

楼主(2010-09-01):
本贴不为赚分,近来来有不少人问我关于电解电容的知识,现在就我在网上查到的比较精炼的知识推荐一下,有研究的朋友可以共同学习一下……

 1, 标称参数
  就是电容器外壳上所列出的数值。
*静电容量,用UF表示。就不多说了。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应为标称安全值,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温度 常见的大多为85度、105度。高温条件下(例如纯甲类功放)要优选105度标称的。一般情况下优选高温度系数的对于改善其他参数性能也有积极的帮助。

  2 ,散逸因数dissipation factor(DF)
  有时DF值也用损失角tan表示。DF值是高还是低,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DF值就愈低。频率愈高DF值愈高,温度愈高DF值也愈高。DF 值一般不标注在电容器上或规格介绍上面。在DIY选取电容时,可优先考虑选取更高耐压的,比如工作电压为45V时,选用50V的就不很合理。尽管使用50V的从承受电压正常工作方 面并无不妥,但从DF值方面考虑就欠缺一些。使用63V或71V耐压的会有更好的表现的。当然 再高了性价比上就不合算了。

  3 ,等效串联电阻ESR
  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ESR要求越低越好。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额定电压的品种可以降低 ESR。低频时ESR高,高频时ESR低,高温也会使ESR上升。等效串联电阻ESR 很多品牌可以从规格说明 书上查到。

  4, 漏电流
  一看就明白,就是漏电!铝电解电容都存在漏电的情况,这是物理结构所决定的。不用说,漏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电容器容量愈高,漏电流就愈大;降低工作电压可降低漏电流。反过来选用更高耐压的品种也会有助于减小漏电流。结合上面的两个参数,相同条件下优先选取高耐压品种的确是一个简便可行的好方法;降低内阻、降低漏电流、降低损失角、增加寿命。真是好处多多,唯价格上会高一些。有个说法,既电解电容工作在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时,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的足以维持电极跟电解液之间的退极化作用,会导致电解电容的极化而降低涟波电流,增大ESR,从而提早老化。但是这个说法的前提是“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综合一些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选取额定工作电压标称值的2/3左右为正常工作电压,是比较合理可*的。业余情况下可以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大体上估计一下。把相同容量的电解电容按照额定承受电压进行充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检测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下降程度。下降电压越少的漏电流就越小。

  5, 涟波电流Irac
  涟波电流对于石机的滤波电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涟波电流Irac 是愈高愈好。他的高低与工作频率相关,频率越高Irac越大,频率越低Irac越小。传统的认为我们需要在低频时能够有很高的涟波电流,以求得到良好的大电流放电特性,使的低频更加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以及良好的控制驱动特性;实际上在高频时高的涟波电流对音色的正面帮助也很大,可以使高频有更好的延伸和减小粗糙感。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估计大家对电容了解不需要这么深,看来我这个行业落伍了

网友:
楼主你转贴的东西里有个错误——涟波电流Irac,应该是纹波电流

网友:
恩,是的,这个是纹波电流的意思

网友(2010-10-08):
很好,值得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