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保护问题

楼主(2010-09-01):
四灯全亮,但是用一会儿黑屏,高压条换过两块,也一样的问题,想过肯定有一灯管有问题,怎么测出来呢,网上说用电流法测出来。如果测出后,除了高压去保护外,还有什么方法不用换灯管,可以解决??、比如说用导线直接高压条上的接口吗?这样行吗请高手出招?几种方法?

网友:
可以把灯管一个个用单灯的高压板测试啊  用一会黑屏是说明灯管是正常的高压板也是正常的 重点检查一下反馈电路  尤其是反馈一路上的二极管 反馈没有了就保护了灯管就灭了  还有就是灯管老化和接口虚焊都有可能引起次故障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灯管接口氧化或虚焊所致.我是用一条好的灯管去替换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线导通只能用在高压输出电流过低的情况下,如果是电流过高的话直线导通就很危险了,电流高的串个高压电容吧.

网友:
也可能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用单灯逐个测试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或灯管接头处有不良现象,不要偷工减料,建议还是把坏的灯管找出来换掉吧,这样保险一些

网友:
是4灯的话,用2灯的高压条去带换,这样不用换灯管了.比较省事,但是就是亮度没有4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