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温烙铁头内能否加硅脂导热?

楼主(2010-09-01):
恒温烙铁头内能否加硅脂导热,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
没试过 不过也可试试 够有创意的

网友:
突发这个念头,cpu能良好导热,那么能不能再烙铁头和发热芯之间加些硅脂,这样热量自然会迅速传递出来,延长发热芯的寿命,手头有硅脂的朋友不妨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同一个档次的温度吧?CPU最高有多少度啊?而电烙铁能有多高的温度?
估计早就干掉没用了吧。

网友:
不行的  导热硅耐温跟电烙铁比要低的多

网友:
估计的干的刚刚的

网友:
找点硅脂拿烙铁烤一下,如果干了,就不行了

网友:
我觉得很容易干,这样也不好换烙铁头。加硅脂后导热性能未必能提升,烙铁芯发热时,如果直接和烙铁头接触可以通过热传递的方式导热,如果没有直接接触,就是有一点空隙的话也不要紧,还可以通过热辐射来传递,比如风枪就是热辐射吹出来的热风,所以我认为不要加,加了反而很麻烦,我的回复只是个人见解,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共同交流。

网友:
胡闹,肯定不行,恒温烙铁本来就设计的很合理,用的着再给它导热吗?

网友:
10楼的,不知你发现没有现在买的焊台一般原配的都是尖头,我想多数肯定爱用刀头。没办法只好另外买一只换上,可是不细心的话你也不会发现,原装的尖头和发热芯之间的间隙特别小刚刚插进去,发热芯与烙铁头的紧密接触自然而然导热好,发热芯就寿命长。而另配的头和发热芯的间隙就很大,这样就会造成热传递性能差,也就是有一小小部分干烧的疑似,这样肯定会慢慢减少发热芯的寿命

网友:
首先楼主很有创意,但物理常识肯定少了。

网友:
看来12l楼的肯定是一个十足的物理科学家了,那么就请你用物理学知识系统地讲解一下,给个机会学习一下吧。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要因循守旧,只有不断地探索、发现,科学、科技乃至社会才能进步,就像自从建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进步程度与改革开放30年来的进步程度有着天壤之别一样呀。

网友:
应该不行,不过可以试试来看

网友:
如果行的的话,厂家早就加了。还等到现在吗?难道你的烙铁头温度不够吗?不够的话再往右扭点吧!

网友:
我已经入手干了。不过我加的片状的焊锡。

网友:
我觉得加点高速复印机的定影油效果更好 ,复印机定影温度本来也有300°左右的吧

网友:
我也不喜欢太循规蹈矩的,没想法和没能力根本不是同一个级别的

网友:
好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人发明种高温导热用的硅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应该有300---500度的导热材料,只是我们一般不常用。即使暂时没有如果一旦哪个机构开发出更高温度等级的导热材料,对与恒温烙铁那将是革命性的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更高耐温的硅脂是有的,只是普通的电脑用不到,只有用在特殊的场合,我刚刚找到了以前用光了的包装盒,标注这种普通的硅脂耐温-60C--+250C,相信硅脂也是有耐温等级的,不能轻易说不可能,因为我等没吃过乃至没听说过的菜肴还有很多很多。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我们没听说过的就更多了。同时也希望那些自命清高的人不要动不动就藐视别人,提高一下自身修养、素质!因为那是一种陋习。

网友:
有创意,值得一试1

网友:
原配的尖头内面是有一圆套的,刀头内径宽了可以用常见的开关变压器外面的屏蔽铜片卷成恰当的大小套在刀头内就好用了.

网友:
用香烟铝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