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够点亮联想15寸液晶屏

楼主(2010-09-01):
今天我接收到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通电后黑屏。通电测电压正常。就是过一会驱动板上的大芯片会发热。怀疑驱动板坏。用万用驱动板报2621点屏,此屏线是单8屏线。点亮屏后却发现屏能够 点亮却图像不清楚,好象好雪花。不知是屏的原因,还是驱动板不行。如果驱动板不行,望同行告诉一声,用什么样的驱动板才能够点亮联想15寸液晶屏。

网友:
如果能看到图像并且没有越屏或缺屏就证明是点对了,15"的屏基本所有的驱动都可以支持的.2621是肯定可以点到15"屏的,这款驱动好像是自带程序的,只要跳一下线就可以了,不用刷的.你试下换个屏线看看,重要的是看清楚一下屏的供电电压,15"屏一般供电只要3.3V  小心别把驱动上的屏电压跳线搞错了.
附上两张图你参考一下.

网友:
屏供电。3.3伏没有错,跳 线我都跳变了,四种方式我都试过,就是不行,是屏的原因吗

网友:
那就是屏问题了....拆开屏看看软排线是否有松脱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刷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重新刷下程序试试啊

网友:
如果是小雪花的话换好点的电源适配器就好。滤波不好

网友:
跳到34上就可以的,,我刚弄过一个15BENQ的

网友:
楼主所说的现像应该是程序问题,重新写程序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