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绿色线没有电

楼主(2010-09-01):
杂牌电源。接上电绿色线没有电。所以的管都正常。是不是电源上的那两个IC坏了。请高手指导。

网友:
回复 广惠维修 的帖子两个IC不一定坏的,绿线没有电压,紫线有电压吗?你必须先保证辅助电源正常,才好修别的地方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有听明白!

网友:
维修不是这么搞地,问题不是这么问地,不要把论坛当神坛,这里没有神仙。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没有啊。

网友:
都没有的话 看前面部分

网友:
先看AC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流后的300伏电压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没有整流后的300伏电压。后没有我把两IC都换了它既然得了也就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