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液晶改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0-09-01):
  修到一个ACER19的液晶。高压板坏。改高压板原装板的定义。1。VCC 5V 2。 VCC 5V 3。GND 4。 ON/OFF 5。BRIGHTNESS 6。GND 7。VOLLUME 8。AUDIO MUTE
  通用板定义:1。12V 2。GND 3。 E/A 4。V/ADJ 5。GND 6。GND 7。5V 8。5V。
  我接好供电和地。开关和亮度我不知怎么接。。本人初学修液晶。不知如何接法。。我接上后。面板指示灯亮。。但屏是黑的。点不亮灯管。如何接法请教下的。。
  还有原装板上的没有12V还用接不。。。

网友:
接多一条开关控制就行了,找出高压板的开关线然后在电源板上一根一根试,直到屏亮为止,放心,高压板烧不了的

网友:
怎么没人吗。。。我初学修液晶。学习下。请教下的。。

网友:
接3根线就可以了 。
1 供电线。
2 GND
3开关信号。 (原4脚 NO/OFF 接通用板的4脚 ADJ。)

网友:
那12V还用接不。。。

网友:
BRIGHTNESS
VOLLUME
AUDIO MUTE
这几个是什么意思的。。另外ACER主板没有12V。。这还用接不。。

网友(点评):
BRIGHTNESS=亮度调整,VOLLUME=音量,AUDIO MUTE=静音。

网友:
我没见过5V的高压板,但不代表没有5V的。先把开关和亮度两脚接好吧。4.ON/OFF接3。EA,5。BRIGHT接4。ADJ

网友:
老板子的4脚是EN  你的板子3脚是EN 连上就可以了 供电老板子没有只有5V 直接不用 到电路板上找12V 地线就不说了吧

网友:
这个通用板在ACER上不能用。。。我接了好几遍了。。就是不能用。。灯管不亮。。这是为何的。。。真是郁闷 。。。。用第4针开关接了好几遍了。。那个12V能用上不。。。灯管要这12V不。。

网友(点评):
通用高压板当然需要12V了!没有供电,如何能亮?你的这个12V可能要在原一体板上去找。

网友:
12V是接哪个地方真是郁闷 。。。接驱动板哪个针。。

网友:
1.断开原高压板保险,    2.在原一体板上找一个12V或以上的电压(一般4灯高压板最高可以接到17V超过17V的找个DC-DC电路降一下压吧)  3.ON/FF 对应ENA   原BRIGHTNESS对应ADJ(一般可不接)  GND --GND  一般高压都是12V工作电压的.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详细了,就是没学过的看了也会改了啊!呵呵!!!

网友:
我按楼上的接了。。但是面板指示灯亮了。。屏不亮。。也就是灯管不亮。灯管我测过是正常。。还是接的不行。。还是通用板就不能在这个液晶上用的。。。另外12V供电如何接的。。。

网友:
还有面板控制也不能用的。。。

网友:
电源板有那些电压输出?没有12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 你可以先用个12V电源适配器外加,,5V应该都可以不用的.再接上ENA,GND就可以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766614
类似的贴子有啊,你可以看看

网友:
我这片板子上面没有12V电压的。。。ACER  怎么办的。。

网友:
原装板。上的。。

网友:
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到电源板上找个12V接上去。实在没有,找个12V电瓶接上!

网友:
笔记本中有5v供电的高压板,还真没见过显示器高压板只有5v供电的,是不是上个图看看

网友:
12V肯定会有的,不然你以前的灯管是多少供电的啊?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高压保险的位置测一下,,一般都会有12V或以上的电压的.如果实在没有那也就只能是换个一体板了..

网友:
偶还是未看懂。原来的板接口是没有12V的。。只有双5V 。。。新的通用板子上有一组12V。
和两组5V。我也问过我们郑州市里的修液晶的老师了。。它说:如果原装板子只有5V那12V就不要用了。。我在加电。通用板子也量出了12V。。但是灯管不亮。。真是不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电源高压一体板高压工作电压不是在接口上测的, 接口上的5V是给驱动的供电,  一体板的高压工作电压是由整流后的300V经变压器产生的一个12V或以上的电压..照你这么说,你的高压可能是可以用5V或12V的两种工作电压,  试过接5V不行可以再试一下12V的工作电压看看

网友:
如果高压VCC ,ENA GND都接上了并确定VCC,  ENA工作电压都正常的话,灯管仍点不亮,试下把ADJ接上一个3.3或5V的高电平.比如一并接到ENA上.

网友:
这样能烧高压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