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R200老掉显卡

楼主(2010-09-01):
方正颐和R200能上电,但是屏不亮,偶尔可以亮机,进系统用不了多久就出现显卡驱动掉了,在开就不亮了,有时开机花屏,内存换过,怀疑是集成显卡的问题,请教各位大虾,由此可以判断是否北桥空焊?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既然出现了花屏,用外屏试一下,再做北桥

网友:
集显的换个内存试下,集显的桥不好做呀

网友:
换内存,焊北桥,一般能好

网友:
直接摘球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