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古怪的花屏,谁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2010-09-01):
实际上,我不知道该把这个求助发到哪个版块,显卡呢?还是显示器?所以两个地方都贴了。
事情是这样的,客户拿机子(主机和显示器)过来,说是花屏,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测试并没有出现所说的现象。客户回家后不久又打电话说花屏,以下是用手机拍的图(几次花屏的样子各不相同)。

这个花屏不常出现,有时要好几天才出现一次。星期天客户拿机子过来,我想预先准备一下,不知道各位大仙有何高见?(哦,对了,主板是捷波C61集显的,显示器是长城M99)
---------------------------------------------------------
9月5日 今天一大早,两位小美女就把主机和显示器提过来了,为了保险起见,带了原装的显示器VGA线。可惜我上班去得晚,未跟美女谋面。测试一整天,go,memtest,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显卡性能测试,聊QQ,看电影,进农场,开网页,打游戏。。。用尽各种酷刑,就是不招,十分沉着,十分谈定。我要求不高,只希望它再花一次屏,确认是主机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如果是主机,直接换主板。今天一无所获,电费用掉不少,明天继续吧。
------------------------------------
9月21日 最后是换了一块主板解决,因为主板在保修期内的。估计问题出在主板上的集成显卡,现在客户拿回去有十多天没有出现花屏或死机。
   谢谢大家!

网友:
挺啊亮啊! 截屏一图片看看。

网友:
楼上的朋友,已经上图了,能看到吗?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内存也要看看,

网友:
总要先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板才行呀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大概知道是这几部分的问题,关键是这个现象不常出现,故障点难找啊。。

第5张图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很诡异啊?我第一次看到时以为火星人跟我发信号呢。。

网友:
哦,错了,是第4张

网友:
更换另一台显示器就可以判断是否显示器问题。如果不是显示器问题、可以更换内存条试试、如果更换内存无效、可能是主板北桥外围电路--特别是滤波电容的问题。如果是显示器问题、最大的可能还是滤波电路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第四张图看起来好像是某种高频干扰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谢谢!滤波电路,我记下了。我准备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修这部机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液晶显示器问题、建议检查数据线接口、我曾经碰上数据线接口松动引起的花屏、现象跟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
是台机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屏线接口不良吧,重插试试

网友:
先确定是显卡还是显示器的问题,要是显示器的话有可能是屏线或者供电,显卡的话这情况不像芯片也不像显存啊

网友:
这种主板的通病

网友:
显示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通病“?我们这边卖了很多这样的板子,这样的现象还第一次看到过。

网友:
这个不像是显卡花屏吧。。应该是显示器吧。。

网友:
先换个显卡测试,这样的问题自己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花屏 要不你的显示器不可能正常显示那些波形。。你看看 显示器维修的帖子

网友:
明显显示器的问题,显卡花屏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汇报最新进展,主贴有更新,谢谢各位回贴!

网友:
我觉的也不象是显卡的花屏

网友:
花屏时死机不,,如果不死机不要关主机马上换个显示器试了,或者用个分频器同时接上两个显示器就很好测了

网友:
刚才在聊QQ进空间的时候,终于花屏而且死机了。已排除显示器的原因,是主机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