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HP 6535B的经过。(不太光彩)。

楼主(2010-09-01):
前天接到同行送来的 HP 6535B的机器。是 AMD CPU的那种。具体什么配置也没有看 。同行说故障为:能加电但是开机无显。
加电测试发现确实是开机无显。看电流到 1个多A了,还是无显。
拆机看板子没有修过的痕迹。裸机测试也是一样。就上BGA做北桥。(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 ,大家都知道了 吧)后测试还是一样的现象。又把BIOS刷了,这次开机出现HP LOGO了 。按说到这里也就是维修基本结束了 。把 板子装到壳子了怎么开机都不开。无奈拆出板子再测试。这次可让我大吃一惊。果然变的不加电了 。没有办法测吧,不上CPU能加电。不上BIOS也能加电。电流都到0.7。这时不得不怀疑是CPU坏了 。所以马上定了个CPU .今天早上CPU到。装机测试还是老样子。看来不是CPU坏了 。难道是BIOS的问题。刷刷刷,换了 好几个BIOS版本都是老样子。看来这条路走不通了。老实测电压吧。先测待机的 3V 5V。待机时都有。但是按开机键电流上去又下来时 5v电压有。而3v电压却消失了 。看来是3v电压有问题。看了看图纸。3V的去处太多了 。没有时间查。所以就不停的加电。结果到最后发现有个小的MOS管冒烟了 。看来问题出在这里。忙找到图中这个MOS管的位置,原来是给蓝牙模块供电的。把这个管子去掉。再仔细找,发现蓝牙模块接口处的针叫我哥弄弯了,供电针对地了。排除故障后。加电。HP LOGO 又出现了 。
总结:如果开机掉电,不是系统供电的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就是系统供电的后级有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