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E390 无CPU 电压

楼主(2010-09-01):
机型:联想 E390
故障:无CPU 电压
检修:开机电流0。32 A     3V 5V   1。05 V    1。8V电压都正常,5V_S0 3D3V_S0正常。
当CPU 不上的时候有1。4几慢慢的掉到0。9 左右 但CPU上上去之后就一点也没有了。
6262的20脚19V 正常,22脚5V正常,48脚3V正常,44脚3V也正常。

网友:
CPU换了吗,核心IC加焊了吗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首先用好的CPU试一下,确认是CPU供电问题再往下查,VID/VRON/VCC/VDD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试换供电芯片

网友:
看看是不是核心滤波电容或是下管有问题呀

网友:
看下VID组合 VID的上拉 6262也容易坏的

网友:
昨天忘记说了,我CPU 和6262都已经换了,还是涛声依旧。至于VID 我还没查。等一下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