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手里有长城网星节能电源 ATX-2800

楼主(2010-09-01):
接一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2800,二个主开关管13007烧坏。附近电阻全烧坏,求电阻阻值。辅助电源是P1014AP06
烧焦的电阻是 R7 R8 R9 R4 R5 R6   (R4与R7 R5与R8 R6与R9 阻值应该是一样的,R5R8有可能是0欧)求阻值。

网友:
烧成这样就别修了,浪费时间啊

网友:
我有,但是电源有保修,不能拆。

网友:
换吧,别修了,代价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坏这么多电阻我看只能找同型号的电源对照来修,或者想办法弄到这种电源的电路图才行,如果拿一个好的电源来拆,一般来说大家都不舍得的.我看你这个电源只能放到一边,等以后碰到同型号的再对照来修了

网友:
你拿过来,只要没有报废,我就能修好!

网友:
电阻阻值大约是:(未记编号)2.2欧,220K-470K,2.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