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300以内的万用表

楼主(2010-09-01):
  谢谢

网友:
你这价位挺尴尬的

网友:
我用的都是几十 最多一百多点点得万用表。  对于300这个价位的 我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是啊加100多可以买美国表了

网友:
300可以买二手的FLUKE7X 或者6X  系列。也可以买便宜的F15B。当然国产的UT61x也不错,价格只有<200。

网友:
UT61不做二选!这个价位只有它性价比最高了!二手的不值得买,FLUK低端表也没什么很值得买的!除非你买高端的!UT61就是温飘,不过别的还是过得去的!最好找个老版本的!用的排阻!据说比新版好~

网友:
优利德
UT70B  29x~30x
UT61E  22x~23x
UT61B 15x~16x
我在深圳时也顺手买了台 UT61B 165。

网友:
基地的胜利VC70A万用表不错,你可以看看介绍,我就买的这款

网友:
我想不做特殊用途一般的就够用了,通常测电压、电阻、电流、二极管等常用功能100元左右的就很好用,我在当地买了ut51、ut53还有上海的山创dt9208a+,价格都在130-180左右,也都很好用,没有必要追求高档的,只要误差在规定范围内就能用,维修关键的还是靠咱们的头脑啊。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包涵。

网友:
高不成,低不就,二手FLUKE和UT之间选择,建议还 是买国产全新的吧。

网友:
ut61e在用,还行,不断电,无夜光,无通断显示灯,按键切换,比较方便

网友:
买个二手FLUKE77吧,国产自动表的开关短时间不会有改善的,当然使用频率不高国产的也行,据说UT61H量电阻快点.

网友:
买两个100多的,才买一个15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