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解密,海尔刷成了神舟!

楼主(2010-09-01):
机器品牌:海尔T61
送修故障:解密
主板PBC:MATN_BD  FOR  L41SA1
北桥:SIS671
南桥:SIS968
显卡:ATI X2300

接修一台海尔T61,开机提示PASSWORD,客户没设过密码,CMOS电池放电无效,只有刷码片了,在主板上找了一圈带程序的芯片,除了BIOS芯片,只有一个ATMEL 93的小八脚,怀疑是密码芯片,拆下来上编程器,读出来只有8个字节,将里的数据置空再焊回板子,开机还是提示输入密码,排除此芯片是码片的可能,应该是用来存储网卡MAC地址的。看来只有刷BIOS了,网上搜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机器的BIOS程序,官网上也不提供,此机板号是精英的L41SA1,采用这一准系统的还有神舟承运系列的f520e,f213e,f213t以及TCL K42A,又照板号搜了一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神舟承运F213E的BIOS,刷进去焊到板子上,密码已经没了,但开机LOGO却从海尔变成了神舟,用编辑器打开BIOS程序研究了半天也没搞明白怎么把LOGO改回来。没办法,就跟客户直说了,还好客户很爽快,说只要密码解了就行,都是国产的牌子,哪个都一样。现将好用的BIOS程序放上,有用到的就下吧。

网友:
不好意思,网络不好,发重了,请管理员删掉一个

网友:
呵呵,你准备以后让神舟把海尔兼并算了。把这个附件一传,神舟的队伍就壮大了。

网友:
笔记本电脑的LOGO能不能像台式机那样更改???

网友:
都是志合代工的,所以BIOS也能通用。

网友:
不错,都搞好,就好

网友:
芯片組一樣就差不多,不過擔心還是會有隱患,運行3D Mark試一下,也說不定神州的做的更好。

网友:
  海尔和神州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点评):
海尔听你这么说要吐血了,哈哈

网友:
你觉得海尔和神州有区别吗 呵呵

网友:
真还没觉得有什么区别他们两

网友:
如果客户没有设置密码,出现了密码
上电时放电或许有效,,,
记得有一台东芝拆电池下来做BGA,装机出现主板密码,
上电时短接一下,密码就消失了!!

网友:
真得没有,都一样的那个

网友:
小心 刷的 开不了机子 那就麻烦了哦  嘿嘿

网友:
呵呵……还蛮有意思的!

网友:
有编程器的话不用担心开不了机

网友:
不错。在笔记本维修中是第一先例

网友:
有很多国产机都用的一样的主板,刷那家的BIOS都可以,无非LOGO不一样吗

网友:
这贴子最好别让神舟的看见了!人家会告你侵犯商标权!~~

网友:
认中神州不提供BIOS程序呀,厂家KEMEI

网友(点评):
是海尔不提供好吧

网友:
好像可以改开机画面的

网友:
平时注意多备份BIOS程序

网友:
LOGO本来就是BIOS的问题,刷成联想的都行,

网友:
你这个图纸是什么文件格式的,怎么打不开呀?

网友:
还好客户好说话呢!遇上难缠的  那真的是劳心劳力啊! 不过好像可以用软件改LOGO的吧

网友:
晕。还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头一次听说

网友:
同一代工的,一刷就成了那样。呵呵。BIOS可通用啊

网友:
这事让我想起了一个国产品牌的广告词::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用软件,把他的开机LOGO,改还原就是了

网友:
还不都是一个样啊 。都是些国产的垃圾获。。

网友:
还头一次见过啊。。

网友:
大哥们  小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改,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
CBROM 可以修改

网友:
请问你用密码芯,是不是拆出来,然后用算号器啊。。

网友:
还以为 有专门的 存码芯片呢

网友:
真的很多板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和台式机一样改的 去掉 或 换掉 LOGO图就成了

网友:
这个办法很牛逼啊 学习了

网友:
碰上好说话的顾客还行,要是碰上不说话的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