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醒新人注意华硕主板、华擎主板电容图标(老鸟勿进)

楼主(2010-09-01):
一般的主板上电解电容图标白色的是负极。而华硕主板、华擎主板电容图标正好相反。如果按照电子电路知识把电解电容负极插到白色图标上、原来可以点亮的会变成点不亮、甚至可能发生电解电容爆炸。维修主板的新人应该知道这一点。
华硕

网友:
华硕的,好象是这么回事,难怪我昨天测电压老是为0呢,老往不是白的地方戳,哪有电啊?

网友:
多谢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一般都看看别的电容引脚和供电端就明白了

网友:
不能只认经验啊~!

网友:
还好我拆的时候注意过的~

网友:
爆炸的啊...谢谢楼主,你可能帮我捡会了一条命啊,哈哈

网友(2014-01-08):
命悬一线啊。。差点就跟上电容走了,,,多谢楼主。。 华硕和其他主板换取电容的正负极是相反的?对吗?

网友:
以后要注意了,大品牌还有这样的事,不可失意啊

网友:
有的品牌机上电容跟华硕也是一样喔 应该是华硕代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