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IBM T42,1。2M只有0。9V

楼主(2010-09-01):
     一台IBM T42的本本,是进过水的,拿来是待机0。00,不上电,进水部位在U61周围。拆机测U61的VREGIN16供电没有,从D10飞线后有了3M/5M/1。8M,1。2M没有,更换1845无效,更换了C541,1。2M出来了,上电0。6A,不走码,测1。2M只有0。9V,下了Q70,电压正常,以为北桥不良,从好板上下了一个好的北桥,装上去还是0。9V不走码,更换1R2B的想关元件,故障依旧。

网友:
你要量一下11,12脚控制信号是多少,控制信号不一样产生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电压大小由反馈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