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短接黑线和绿线不能启动,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01):
       待机状态下测得绿线3.6V,紫线5V,  短接黑线和绿线时,KA7500C的第4脚由4.2V降为3.8V,风扇不动,然后测LM339N的第3脚4.96V,第6脚1.32V,第7脚0.26V。再测KA7500C的12脚15.49V,第14脚4.96V正常,其它脚供电均正常。最后发现LM339N的第4脚和第6脚之间的阻值为0。
    该电源型号是:长城ATX-300P4-PFC,由于是新手,请问这样能不能确定是LM339N内部短路呢?还是这款电源本身的电路设计就是如此?

网友:
黑色线不是地线吗?应该是灰色吧

网友:
在这下图中,339的4.6脚是短接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725-1-25.html

网友:
有没有参考电路图呢

网友:
我觉的你那KA7500C的第4脚下拉电压值不大对,一般短接绿黑后这脚电压该是0点0几伏的。你这个明显太高了!!!

网友:
先排除板子有没短路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弄清楚LM339,TL494工作原理,貌似TL494没工作,风扇不转。

网友(2010-11-26):
短接后LM339的六脚应该是0V  你就围绕到LM339N  查吧

网友(2013-08-08):
楼主查出来了吗  我的有块也是这样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