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进系统后画面只有一条线

楼主(2010-09-01):
ONDA N61G 用GHOST安装盘可以正常安装系统,进入系统前包括显示WINDOWS XP时屏幕都正常显示,但是一进入桌面,立刻变为一条线,换桥旁四个微鼓包电容后故障解决,正常进入桌面并运行正常
Windows

网友:
用示波器测的时候应该用杂波

网友:
是电源供电滤波不良吧,或者因为电容鼓包漏电引起的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
还真没见过这种现象,一般会怀疑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还以为是显卡呢,这样也能引起,学习了

网友:
没示波器。 看来要锻炼我的火眼金睛了

网友:
这些电容到底是干嘛用的呢 是虑波还是储能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有不良的,然后看看主板上是否有没接到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