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U800-X不复位 情况如下

楼主(2010-09-01):
由于我是新手,所以描述的不全.待机的时候紫线5V绿5V复位角5V开机角2.55
开机时候灰线5V PCI A143.39 A15 0V 内存一角是1.34七角是2.69 92角是3.38 大致就是这样 就是不复位 我换了AS016也不行 LM324和复位有关系么 还有ICS的是时钟么? 怎么判断它好坏没坏呢  各位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问题可以描述成这样:
1 能开机吗?
2能开机,那么测试卡上面显示什么代码?
3CPU假负载上面四大工作条件电压
4PCI B16脚电压
5按复位针时,IDE第一脚电压变化情况
6做过那些处理

网友:
ICS是时钟芯片,可以先测PCI B16脚电压1。6V,或者BIOS 31脚电压1。6V,如果同时两处没有电压,可以判断时钟电路没有工作,再去跑时钟电路
1 时钟IC旁边黑色的电感有没有3。3V电压
2时钟晶振两个电容有没有电压
3时钟芯片开启脚有没有正常拉低或拉高,可在www.datasheet5.com引脚网站查,VTTPG/VTTPG#脚就是开启信号脚,/代表可采用低或高电平触发,根据附近三极管数目来判断

网友:
太感谢你了 大哥.可能你说这些不能帮我解决问题,因为我还有很多不懂,不过十分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