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氧化后处理

楼主(2010-09-01):
如题,新烙铁用的时候烙铁头上面有一层锡,上锡很容易。用过一段时间后有一层黑色氧化物。无法上锡了,我都是用砂纸磨出铜芯。再加热上锡,但是只能用不长时间,下次再用又有一层氧化物。怎么磨都用不长时间。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有好的办法吗分享一下

网友:
你所定温度太高了,这决定了用不多久又会氧化。

网友:
换好头子,并改掉不好的用烙铁习惯

网友:
一是温度太高,再就是你用的时候没给烙铁经常做吃锡处理,还有烙铁头的问题,买个好点的头子

网友:
哦知道了。。

网友:
这么说来,新烙铁表面应该有耐氧化的镀层

网友:
你看看你用的是什么锡线,要用熔点低点的,在把烙铁温度调低点,最后买个好点的烙铁头用!

网友:
废话一大把

学无止境1000 -5 你说的更是废话
cxkjjlb -2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用烙铁的时候一定不能用烙铁来钻线路板的洞还有不能碰到塑料。温度不能调太高、经常要给烙铁吃锡。

网友:
我用的这把也老是头上黑,不过硬纸一蹭就又亮了,建议不要打磨,据说那个头是合金的!

网友(2013-02-07):
我就是因为熔了塑料的东西就变黑了

网友:
我经常是把烙铁加热后,在松香上来回的磨擦,然后再镀锡,硬质的海绵垫也能擦除黑色的杂质。买好的烙铁头,必须的!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
学习学习,我是小小白

网友:
我一般用烙铁头复活膏,效果还行,要不多买点烙铁头。。。价格也不是很贵,一个可以用挺久的

网友:
用完就上锡,放回烙铁架这样会延长烙铁头的使用时间

网友:
学习了,买个好的电烙铁吧!

网友:
便宜的用锉刀。。

网友:
一是温度太高,再就是你用的时候没给烙铁经常做吃锡处理,还有烙铁头的问题,买个好点的头子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40281-1-1.html

网友:
烙铁的保养是很关键的 用完一定要记着养护 也就是加点锡上去!

网友:
恒温烙铁不能打磨(表面有一层合金层),一打磨就报废了;普通烙铁可以。我都是用的普通烙铁,如果表面黑了,我就用小刀刮一刮,再搪点锡。。

网友:
换长寿头!调低一些温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