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M2不触发

楼主(2010-09-01):
板号KM2 故障现象:不触发。上可调电源,有0.02的待机电流,以为待机OK ,查时序后才发现这个机器的待机需要线性的PMU3V,PMU5V,和PWM电路的3VDDA,5VDDA,现在检测的是U47——MAX1999发出的PMU3V PMU5VOK
3VDDA
5VDDA0V U47_MAX1999,2019V正常,17VCC正常,8REF2V正常 6SHON正常,3脚和4ON3,ON50V 不正常,ON3,ON5是有U45发出的DCONLAN_ON控制的 U45 42LAN_ON3V DDA上拉的,可以先不考虑。59DCON0V 不正常,查U45 PMU08A71VCC 3V正常,
还有这些经过PMU3V上拉的都正常,
25RESET#3V正常,72VREF2.5V 感觉正常,58ADPIN#{个人认为是电源适配器检测脚}低电平 也正常,Y6晶振波形正常
至此DCON还是低电平,

网友:
双手奉上KM2图纸和小弟的检测数据

网友:
量下EC的晶振 EC的工作条件 3V供电电压 ECRST ACIN 。BIOS也会影响

网友:
换EC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