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22W开机出现“未连接信号”

楼主(2010-09-01):
有一台三星G22W液显,开关机正常,联上信号线,仍出现“未连接信号”,哪位有存储资料和MCU资料奉献一下,不甚感激!!!QQ:237363141

网友:
先查H和V,再清24,不行再刷MCU

网友:
先查一下信号过去没有,再刷MPU,这种一般MPU不会坏的。

网友:
对,13 14的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送到?

网友:
先换根内置的VGA线试下  查驱动板有信号出来没?

网友:
检查下视频数据线否接好 ,显示卡

网友:
VGA接口,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