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P—S5 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0-09-01):
SLP_S3 是南桥发给IO的开机信号。旁边还有个SLP_S5 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信号

网友:
SLP_S3 是南桥发给IO的开机信号。旁边还有个SLP_S5 是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SLP 5是关机吧?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的那几种状态,时序开始就先把S5置高,设为无效,机器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
不太明白哦。那IO的SLP-S5。也是把IO设为无效的引脚吗

网友:
辛集腾龙电脑
的帖子
SLP 5是关机状态 就是你在系统里面点关机 关掉电源后的那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