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的厅怪现象

楼主(2010-09-01):
一精英K8M800主板,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还有一时序芯片IT8282M,故障是U无供电,上假负栽测U供电正常,VTT1.2也正常,上真U无供电,VTT1.2也无,内存供电正常,用力压桥故障依旧,

网友:
是不是U有问题啊。主板不支持。从简单的查起

网友:
是不是U座脱焊,加焊下U座。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没有检测到CPU,或者是不支持的系列

网友:
我今天刚好碰到这种问题了。也是K8的主板。上假负载有供电,上U无供电。原因是我忘了安一个小电容。安上后就可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那个小电容呀

网友:
上真CPU时,电压识别脚电压组合多少? ENLL电压多少?ENLL是连接到IT8282M的13脚;

VLDT12电压是CPU电压出来后,IT8282M才发出VLDT_EN控制两个三极管再由运算放大器控制场管输出1。2V的,是后面的电压,先解决掉CPU供电电压

网友:
上真U时电压识别脚全部为高电平,ENLL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主板,CPU电压都没有,你刷BIOS有用么,别什么板都先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是打五笔的哦..
桥的供也无,看来很有可能是 桥虚焊了,加桥吧

网友:
ENLL为低电平,查IT8282M第三脚VCCA电压是否正常?电压识别脚全为高电平?这样的组合是没有CPU,U座空焊???先看VCCA出了没有

网友:
你说的是VDDA吧,我测了电压为0.6也是低电平

网友:
IT8282的第三脚为VDDA25,不是VCCA

网友:
解决了,是324的故障,324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尼禄,你忘记装的小电容,是不是连接BOOT脚的升压电容呢?还是那个电容呢?会影响上真CPU不工作的

网友:
第一行第五脚,应该有一个2。5V的电压,相当于INTEL CPU的VCCVID吧。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就会造成上假负载VCORE正常,上CPU后VCORE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U不正常  还得查U供电的条件   VDDA   VID  EN开启信号等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电源管理芯片附近LM358的INPUT2脚的电容。跑线路时拆的,大小为25V1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