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915主板电压不稳

楼主(2010-09-01):
   一华龙915主板,客户拿来时说不开机,我开机试了下,诊断卡上数字乱跳,指示灯也在一闪一闪的
   主板上有三个电容爆了 一个在内存槽上面,另外2个在南北桥的中间,都是6.3v1000μf的,换了后还是
  症状依然,量各大供电电压,都有1到2v的跳变特别不稳,本人没修过这样的板子,没有思路了,无从动手,还请各位指教,
  我已经把网卡 声卡 COM口芯片都拆除了 IO也已经换了 BIOS也换了,量南北桥也没有短路,手压南北桥也没有任何反应
  外置设备也都换过了  真的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还请见过这种问题的高手指教小弟一下
俺把他报废了~55

网友:
量各大供电电压,都有1到2v的跳变特别不稳?/

这个先表达清楚吧,电压不稳是那个电路的电压不稳?起码有VSB的测量数据,楼主应该表达清楚时序,跑下开机电路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加下北桥

网友:
先把CPU12V供点去掉,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说电压不稳?你说的是哪里的电压不稳?ATX电源输出的电压不稳?都没说是哪里的电压不稳,怎么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掉12V问题依然

网友:
回复 网友C:

    确定电源没问题~ 我量CPU,内存 PCI-E 北桥 供电都有几v的跳变
   打过PCI 内存的阻值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这种情况一般是PCIE的供电没有出来  查这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