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link sf1024交换机电源板`求助

楼主(2010-09-01):
今天朋友拿了个交换机电源不通电`他自己拆开发现发现保险丝烧毁`他用几跟铜线饶`上电结果冒烟了。拿给我时候我看了下`发现AK3842B-RG400第7脚有烧坏遗迹`手头无此IC请问有其他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吗`

网友:
3842代换的好象比较多呀

网友:
是不是只要是ak3842b就可以 下面的参数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
主要是3842都可以,3843等都可以代换

网友:
3842是最普通的电源芯片,市场上多的是,2.5元一只。

网友:
用U3842,K3842都可以代换,只要有3842字样,封装一样就OK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坏了一新片`1电阻 12级管`

网友:
问题出来了。修复完上电用好好的 但不到半小时结果又不通电 测电压大电容300左右 IC第7脚15V~都正常  测变压器初级其中一脚突然冒火花了 次级无输出电流啊~~~~·怎么办啊·是不是变压器坏了。新手上路请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