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635k无电源,指示灯不亮,测电源板90V、40多v、5V电 ...
lq-635k无电源,指示灯不亮,测电源板90V、40多v、5V电压正常

楼主(2010-09-01):
一客户说先是看见打印头冒烟,接着就无电源。
拆机,拔掉打印头缆,还是无电源
测电源板大电容有300电压,测电源板90V、40多v、5V电压正常(没有连主板)
没有修过,不知道怎么下手,是否能判断主板坏?
哪位大侠能提供思路?另怎么测驱动块的好坏?
主板

网友:
不装打印头开机 看是否电源板保护 保护的话检查驱动管,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
90V是那组电压呀,主板供电5 V 36V.这二组正常的吗.这机子主控械板坏的很多的,昨天刚修过一台.一般门阵坏了,没有芯片换只能换板了!

网友:
换主板一定行,不过一定要很搞好打印头线圈有没有短路,开路,要是有先修好打印头,不然换上主板后一样会烧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