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查电脑有没有中毒最有效的办法

楼主(2010-09-01):
看到很多人在问我电脑是不是中毒了啊,其实电脑中毒后 你打开任务管理器基本上可以看的出来电脑有没有中毒,打开任务管理器(前提是你的电脑开机后不要运行任何软件)点击性能.你一直观察你的CPU使用,正常的情况下电脑运行稳定后  CPU使用记录曲线基本是在最底的地方,当中毒后,曲线会有一个小尖尖冒出来 ,你等待一段时间后看是不是有规律的冒出小尖尖.如果有规律的冒出 ,那不用说了,恭喜你  你的电脑中毒了.那么会有人问为什么呢?  所谓的病毒安装到你电脑后一般的情况下会破坏你的电脑系统文件,会有规律有时间的在检测你电脑里的东西.那么病毒要检测你的系统文件时必须要占用CPU.有的木马会有规律的连接到对方设置的IP,所有的动作都会占用CPU.

网友:
你的这种方法不太靠谱啊

网友:
楼主的方法太过于片面,可以说产考价值不大呀

网友:
看电脑运行是不是比正常情况慢很多,若卡的厉害,那很可能是中毒了。

网友:
有点草率了,开机后启动文件多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那个有更好的方法说下,分享下嘛

网友:
我觉得好像是看进程。

网友:
  对,看进程比较直观~~~

网友:
用360扫一下不就行了

补充内容 (2012-3-1 12:05):
再看任务管理器

网友(点评):
别太 相信 3 6 0

网友:
好像是看内存使用率吧!?

网友:
值得一试呵呵   我比较相信360

网友:
。。。。前面看着还有点道理  后面就昏了 规律的冒出小尖尖.如果有规律的冒出那就中了。。。

网友:
這個不實用,主要還是看進程,一般的病毒 都有進程,不中 ROOTkit  都能看出來的。

网友:
看进程比较直观

网友:
我用影子系统了,一般裸跑没什么问题哈哈,不过还是装了360的,一般360+360杀毒再加上360强力查杀所有问题都会解决的

网友:
说的都很片面

网友:
大家都说看进程   做个木马(比如灰鸽子、盗号马)  就可以隐藏进程,任何一个玩木马的都做的到。 那你怎么看进程呢 ?  其实任何木马鸽子都会在电脑里循环检测连接  他的工作是肯定占用CPU的。看进程只是片面。比如一些小病毒 可能就会在进程里显示  还有很多病毒利用svchost.exe进程  你可以看看自己的进程里到底有几个这个进程  系统刚安装本来就5这个进程 但打印也会调用这个进程那又多了一个,那么有的电脑病毒也用这个 怎么看呢?

网友:
忽悠三岁小孩差不多

以楼主的理论,我还碰到过有这样的人,看到CPU占用率高一些,就说这CPU是有问题的。暴汗

网友:
不用争,还是定时查杀比较好。

网友:
看样子这种方法大家都认为不太靠谱的哦。还是直接看进程最靠谱,但得有丰富的经验才行,要不也不知道哪些是正常进程,哪些可能是病毒进程

网友:
经常用杀毒软件扫描一下看看了,不要经常升级杀毒软件

网友:
想不中毒就装个还原精灵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

网友:
  这种行吗  现在机子一开机就有好多要启动啊

网友(点评):
启动项是可以 取消的 有个 命令的

网友:
呵呵。。。。这方法大概就是用户级别的专家了。。

网友:
有些病毒是触发式的,而有些是随系统启动,我都是看进程

网友:
如果光光靠那个能说明问题的话我就不用杀毒软件了哦

网友:
看svchost.exe进程的话XP勉强还可以看出来,WIN7就比较难看了

网友:
两个字:杀软

网友:
晕,你这个方法理论上是行不通的!想想看我们用电脑的目的是玩,随便开个窗口就会占CPU,按你的方法我们开电脑不玩了,就看有没有尖尖!!

网友:
还不用杀毒软件扫描靠谱

网友:
以上几种方法只能说可能有病毒,不能说一定有。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插件多。

网友:
没有科学根据

网友: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经验
是看启动项,包括dll等的启动项目,一看便知

网友:
呵呵,这完全没一点儿根据,你自己想的吧?

网友:
我觉得,有没有中病毒,自己使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和正常情况下出现的明显的差别,这样更直观更准确啊,比如,运行减慢太严重,文件或文件打不开,等等,最后根据结果来找原因,这样不是更好吗?lz说的方法,确实很难理解

网友:
:sleepy悲剧,都会有那么个小尖出现的

网友:
我觉得也是看进程 可疑进程

网友:
360经常误杀常用软件的,我认为WINDOWS清理助手比较好,不会误杀而且速度快,扫描也比较全面。

网友A:
哎,中毒了怕什么,重装呗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学习,我电脑什么杀毒都没有,用360,时间久了把我桌面的IE搞没了,所以现在什么都不用

网友:
我的方法通常是查看进程,见到陌生不熟悉的就一律结束掉。。。
如果结束不掉的话就是病毒。。。
因为对进程比较熟悉,所以不会导致系统崩坏= =哈哈

网友:
本人的是在任务管理器中
除了 SYSTEM , LOCAL SERVICE ,NETWORK SERVICE,
其余的不识认的就问百度。百度会告诉你。嘿嘿

网友C:
各有其长

网友:
硬盘病毒.和 内存 病毒现在都技术高超.不占用CPU ...

网友D:
哪些是正常进程呢?怎么看

网友(2010-10-03):
无悔缘份
的帖子
哥们 玩天下的啊?

网友:
学习了,不过比如U盘病毒怎么通过任务管理器看啊,当然U盘病毒通过其他方法很容易看到的

网友:
这种方法适合于有经验的人作参考。

网友(2012-02-29):
我来回答你。U盘病毒怎么看。 如果病毒在U盘里(是AUTO的),当你没插到电脑里,你觉得U盘病毒还是病毒吗?有破坏系统的能力与盗取的能力的才叫病毒。如果一个文件(也就是一个病毒)放到你电脑里,不做任何操作(不破坏系统不盗取账号)还叫病毒吗.所以U盘没插到电脑里那病毒就看不到当插到电脑里感染了你的电脑后,你在看你的任务栏里的CPU使用率

网友:
还是看进程最靠谱 经常做系统的都会知道你电脑开机之后有什么进程 看下启动项里面都有什么程序 再对比下进程 你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看进程不行了,高档病毒都隐藏

网友:
其实都是靠的 经验啊 来总结 是不是 中毒啦,你光是个CPU占用率也不太行,结合多方面才 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中毒了怕什么,重装呗
必须重装系统,用优盘PE安装可靠

网友:
看进程,看性能不一定能看得出来,

网友:
装两个杀毒软件,定期扫描一下,基本上可以保证没有病毒。

网友:
虽然不准,但有值得借鉴之处,哈哈

网友:
晕,绝对不靠谱,很多病毒都是触发性的,

网友:
不靠谱的东西太多,我现在用金山,能挡挡U盘病毒也就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