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9-01):
上网页经常用着用着就弹 出什么非法,然后下面2个按钮一个发送给微软 一个不发送。。请问到底啥原因
微软

网友:
是IE崩溃了吧,打打补丁吧

网友:
要不是中毒了,要不是IE同某个软件有冲突,又或者硬件有点小毛病,常见是内存不良

网友(2010-11-16):
一般IE版本过低,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建议用IE8。

网友:
1\机器上能不装的插件尽量不要装,
2\选一款好的杀毒软件,并经常升级杀毒
3经常 清理IE的COOKS和临时文件

网友:
从做个系统 多好

网友:
IE 已经挂了吧, 重新下载一个IE吧

网友:
我也是IE8经常非法,,,,换一个浏览器就好了,也是IE内核

网友(2011-05-16):
选一款好的杀毒软件,并经常升级杀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