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进水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0-09-01):
今天从同行哪里接到一台联想e42的机器版号是la-3541p,来时没有报是进水的,于是就接上电看看没有待机偶尔又有0.01a的待机,我想这个简单心想这种故障修的多了,于是没多想就很快把机子拆了,打开后发现板子是进过水的而且南桥也被换过了。还有一些进水的地方也被处理过了,我裸板测时发现待机0.06a触发竟然开机了,心里暗喜我什么就没有动就好了,是不是以前就是这个问题呢,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机子给装上后,竟然一触发就掉电,我于是一个一个外设去掉,去掉硬盘后现象一样,于是继续去掉光驱,居然开机了,难道光驱有问题,于是我把硬盘上好,也可以开机不过当开机界面,也进不了bios,换个硬盘也是一样的,难道是板子有问题,我记得以前修e42的待机一般是0.04a的于是我就光板查有3.3v,5v待机,也测了光驱接口的电压和数据线如下图,接着又测了光驱的接口也没有发现短路或者开路的供电也是正常的,接着接上硬盘发现一接硬盘就不开机或者掉电,于是我就从待机电压测起,后发现如下图待机部分图,pc49这个电容虚汗,更换电容后待机为0.04a,上光驱硬盘居然就开机了,到此机器修好。总结由于这个电容在电路中很正要,希望以后大家多注意一下。电路图也在下面

昭阳E42G LA-3541P-IFTXX_R03_0216_1.pdf

网友:
不好意思图片我发了怎么不显示呀

网友:
看下帮助,图片体积<200K,分辨率<600*500。等你图上来就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