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主板开机不复位故障维修(通过)

楼主(2010-09-02):
一款SOYO主板开机不复位

网卡插槽亮两个灯

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一般不插网线的情况下不会亮灯的或亮一个灯为正常。用手略微碰碰网卡芯片会很烫手,这说明网卡已坏(打雷下雨时电脑最好不要开也把网线拔掉,以防雷击)。

把网卡芯片用热风枪吹掉再开机这时主板上的检测卡代码就显示26为正常。找个同型号的网卡芯片换上就OK了,如果没有那就用独立网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