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主机logo画面,要等很长时间

楼主(2010-09-02):
戴尔主机,在显示logo画面,要等很长时间,有大约十分钟才能过去。请高手指点指点。
戴尔

网友:
重点查外设,如键盘,光驱和硬盘等接口,把光驱和键盘去掉看,再不行就得查南桥了

网友:
查一下你的硬盘,硬盘有坏道或其他的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试过好几次因为硬盘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DELL的开机自检还是蛮强大的

网友:
bios里有设置,去掉开机自检就快了

网友:
最常见的是光驱和硬盘了,你拨掉它看看

网友:
硬盘有坏到是有怎样的现象最多。系统重装了没有。是不是有那个接口没有接对。

网友:
周明坤
的帖子
对,重点查南桥

网友:
查硬盘,光驱。COMS设置。数据线。内条。

网友:
把硬盘,光驱线全拔掉,看还会不会,如果会,就要进BIOS里面设置,有个logo的设置,设置下就好

网友:
通常是自检的设备里有问题,最好把硬盘光驱拔掉再试试。它们的可能性很大。做之前先把bios设置恢复至默认出厂。

网友:
LOGO。是不是开机快要进桌面那后面的一幕啊?

网友A:
把硬盘先拔掉,看一下怎么样?一般都是由硬盘引起

网友:
这种情况90%是硬盘有问题,其它的可能性较小。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以硬盘有坏道最为常见。因为有坏道了,开机的时候就会老检测硬盘,但又坏得不彻底,所以就会重复检测好长时间吧。

网友:
硬盘最常见,但也有内存问题,先扫下硬盘,再清理下内存吧

网友:
我也赞成先拔去光驱线试试,如果不行就进BIOS看看,设置第一启动为硬盘,或是取消logo自检,南桥的问题我想应该不大吧

网友(2014-09-07):
卡LOGO进不了BIOS设置的怎么解决。。。。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硬盘有问题,把硬盘线拨掉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