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被返修怎么办?

楼主(2010-09-02):
联想T61加焊显卡不到两天被返修回来,现在换一个新的不显,而且掉了不少的点,不知哪位大侠有方法把显卡做得好一些。请大家发表意见?
显卡

网友:
掉的点是不是空点,如果不是空点就要飞好线, 但如果掉的空点太多也是不行的, 桥的空点一般都是用来用使桥更固定在板的。 掉的太多,即使把桥做好了,不久以后也是会继续空焊的

网友:
无铅的桥很难加焊好的,而且就算加焊好,会不稳定,很快返修的

网友:
笔记本最好重做 加焊返修率太高,切身体会。台机板收费不高随便焊焊就行了

网友:
建议给客户说下换板吧

网友:
取胶失败了啊?找绿漆补点吧!查掉的是什么点?同意楼上的最好换板了!

网友:
来自: 广西南宁
这种黑胶的板子就是头痛。老是掉点。

网友:
可以和用户沟通好换板子

网友:
在显卡那飞线修好了用不长啊,换板的好

网友:
黑胶的加焊会有用吗??? 我都是重做的。 这个星期做好了四块板了。

网友:
T61的显卡真的不好取呀

网友:
T61的显卡真是名声不太好呀

网友:
做的时候用无铅的珠啊,这就要看技术了,做取都是考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