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监视器偏暗

楼主(2010-09-02):
我这有小监视器偏暗,亮度很暗,可以调黑,但不能调亮,请问能怎么解决,望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这论坛上有啊,高压包上有个调节亮度饿电位器

网友:
是那种很小的监视器,高压包上没有调节的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地方的电阻用久了就偏小啦,或者是那个电容需要要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RT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