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0-09-02):
今天接到一台T40机子,开机屏不显,待机电流为0.026几秒后掉到0,018,,,开机电流到0.28,测几个电感电压正常,CPU没有电压,14脚是PG没有电压,它联到1845第七脚,和一个电阻,电阴另一端有3.3V,如果把这个电阻两端连在一起,CPU电压为0.9V,能跑到显卡,CPU电压就没有了,电流就不动了,,不知道接下来查什么,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把cpu供电修出来啊 问题你都找到了

网友:
上面的楼主说的很对

网友:
1845那个PG是通CPU核心供电IC  ADP3205的14脚的你先看一下那电阻有没问题

网友:
不要去搞PG呢。ADP3205如果工作不正常都会影响PG的

网友:
换ADP3205+3415!

网友:
先换个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