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开机很慢

楼主(2010-09-02):
今天碰到一台hp tx2的机器,能开机,就是很慢,不知是为什么?

网友:
能排除软件和散热的问题吗

网友:
先重装系统,再找散热问题,

网友:
都搞过了

网友:
报错的内容是什么?是像蓝屏那样么?

网友:
没有报错,就是很慢,字是一行一行的显示出来的

网友:
你把网卡屏蔽掉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虚了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动

网友:
问题是在开机显示DOS的时候,就很慢了

网友:
把硬盘拔了试试

网友:
硬盘拔了进PE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系统问题啊,,

网友:
肯定都试过了,硬盘什么外设我都试过了

网友:
排除软件 散热 和外部设备   再查看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