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321G供电偏高

楼主(2010-09-02):
硕泰克 SL-915P2-L  由W83321G 控制2个场管  供给 2桥的桥供电偏高, 现在是2.3V 造成开机一会桥很烫 (偶尔会不过内存)
这个电压正常应该为1.5V 吧
图片这个帖子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5637
电路图如下:

这个主板以前换过W83321G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芯片又出问题了?
R5=01B=210
R6=32A=1000
这个2个电阻字比较小 依稀看到是 这2个值 不过按公式计算 应该是 VOUT=0.968  这也不对啊
拆下R5测量为900欧 R6=1000欧
请大家说说是 R5的问题还是W83321G芯片的问题呀(现在没代换的芯片了)

网友:
晕 我老是发不上图去!!

网友:
有这片板的朋友麻烦看下 R5 R6的阻值

网友:
应该就是反馈出问题了。  手上没这板子。

网友:
反馈电阻 测量了都没问题

网友:
几天不上论坛了 怎么看不到  技术服务小组的身影了?

网友:
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用RT9214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坏得也比较多的   不同的电路设计是不一样的
  你量到的电阻与电路上电阻也许不会是一样的
因为不是一样的板  先换IC试试吧

网友:
FB必须维持0.8V,若超越太多,会出现异常。

计算,R5为900欧姆,R6为1000欧姆。
0.8 = X x(1000 / (1000+900)) 其中X为输出电压
移项法则,解得X为1.52V,这说明,电阻是没问题的,有问题者,乃W83321G。

网友:
恩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家 我找芯片去了

网友:
反馈电路,芯片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