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板子不能触发,cpu不工作,新手求教

楼主(2010-09-02):
昨天收了一块775的板子,开机没反应,板子拆下来裸奔,触发开机也没反应,强加电板子可以点亮,cpu不发热,测量了cpu旁边的供电场管都正常,请问各位高手再怎么办

网友:
强加电板子可以点亮 那说明14脚电压没被拉低吧   你看下14脚接没接一个小三级管  是不是坏了 也有可能是别的元器件 如IO坏了  你从十四脚跑线吧

网友:
14脚有3.29负电压

网友:
路过学习   路过学习   路过学习

cxkjjlb -4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强行加电能亮?CPU还没有温度......不解。

PCI A14对地阻值多少,VCORE对地阻值多少,其它供电对地阻值,待机下,VBAT,14.318,RSMRST,VCCRST是否正常?

网友:
板子是什么芯片组的,?开机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建议跑下电路,先把开机电路修好,说不定CPU供电就出来 了,

网友:
网卡有没短了?很多机子网卡短了不触发的,顺便看看南桥、IO

网友:
pao  ha  kai  ji   dianlu

网友:
从PS-ON向IO跑线吧

网友:
可能是IO的问题吧,试着换IO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