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复位灯长常

楼主(2010-09-02):
联想G31T-LM,两个月前因雷击网卡损坏,装了块pci
网卡一切正常,现在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长亮,把板载网卡芯片拆掉,问题还是一样。测cpu供电1.3V,北桥有1.2V,内存1.8V,主板上所有元件温度无异常。
usb对地阻值正常
时钟芯片330排阻有1.6V

网友:
这个是技嘉给联想代工的板子
如果是雷击造成的,那这次很有可能是SB损坏了,只能换SB

网友:
测一下USB接口阻值和PCI总线看一下,是否存在短路。

网友:
usb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测下时钟 芯片发出时钟频率没

网友:
时钟芯片330排阻有1.6V

网友:
把IO换了试试

网友:
如果没有别的好查的了,就换南桥吧,这板子就是不雷击,南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  时钟正常 无复位  查PG有没有到南桥了  PG到南桥后南桥才会发出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