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谁修过

楼主(2010-09-02):
屏的型号是:HSD190ME13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试,确定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电压不正常,你拆开屏的铁框,你注意看有个检查窗的。就几个电压一个一个去量吧。

网友:
通用板试过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问题所致

网友:
通用版点不亮 很明显的屏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驱动板坏 和屏芯片屏坏 ,先换通用驱动板试试了。屏线也给换根试试。

网友:
通用板点不亮就很可能是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用这个屏的驱动板。 点下其他的屏, 还是这样的话 就是屏坏了撒

网友:
先用通用板,试一下,不行就是屏了。

网友:
平的故障高点

网友:
是屏的问题?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很显然的屏故障 既然通用版都换了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屏芯片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屏大芯片供电查一下,屏大芯片换一下,
不好的话,只能发液晶维修厂了

网友:
查屏电路,和屏线,一般屏是不会坏的。

网友:
屏上主芯,加焊或换一块试一下。。我有一块联想的液晶也是这样子。。

网友:
屏上主芯,加焊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