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 SURF365跑D5就不跑啦

楼主(2010-09-02):
手上有几块华硕G SURF365主板,开机不插内存条,报警,但那报警声与普通的内存报警不一样,有点类似于显卡报警的那种声音,插上内存条后,诊断卡显示D5就不走码啦,我也将显卡插槽刮了一下,还是跑D5,就是不过显卡,难道是桥的问题?请基地的老大们给点思路

网友:
华硕很多时候不过内存,不过显卡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话,可能资料坏了,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D5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网友:
换内存试试啊 不要老用一根试、如果还是不过,就查内存供电,还有上拉。

网友:
我这也是asus的垃圾 ,同样的4条内存,有2条跑d5不过。所以你多换几条内存试试。跑不过的内存在其它机器上没事。

网友:
D5是内存的问题好不好啊  楼主啊 你怎么搞的啊 刮一下内存槽换一下内存再说吧  仔细的查一下内存供电再说吧  楼主记者回啊看你修好了没有  共同提高啊

网友:
難,清潔下內存槽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