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进系统死机

楼主(2010-09-02):
  一块技嘉370主板,开机一切正常,可是刚进系统一会就死机,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只有你一样一样代换了。。 谁也说不准

网友:
先做系统,然后再杀下毒。

网友:
做过系统没有?显卡是独立的还是集成?先排除外在因素:系统、显卡、内存···

网友:
是不是CPU诶  370的诶

网友:
从新做个系统看看   不行的话  换个U看看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滤波电容和电感,部分这样的情况多是由CPU供能不足导致进系统需要是大电流从而欠压保护掉电

网友:
已解决,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 bios呢

网友:
先排除 内存 硬盘 呗  让后测各个点的电压 打阻止慢慢来 有的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电容有没有鼓包了  再就是换外设系统一一排除

网友:
先软后硬,一步步用排除法排除。。

网友:
你的驱动有没有问题啊,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这种问题啊 主板的问题不多的  你的首先排除别的问题以后再说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