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10-09-02):
我的机子就是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  显示器电源灯颜色变一下  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开几次有时候也能点亮  请问一下是我的显示器的事吗?

网友:
拨了VGA线,量显卡/集显的VGA头行、场有没电压。就知道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
若“开几次有时候也能点亮”,那显示器肯定是好的,应该是主板坏了。

网友:
加焊下北桥 应该就OK了。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下,显卡也有可能导致那样。

网友(点评):
集成显卡也是那样